请教大侠,一个新机器人拿来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工作?

楼主(2005-04-21):
我要用motoman机器人了,可是我只从书上看到过机器人,不知道面对真家伙该如何下手。麻烦各位高人告诉我,一个新机器人拿来,解开包装之后一般来说要做哪些工作?motoman机器人应用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解开包装之后一般来说首先看说明书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回答很搞笑,但也很在理.

网友A:
我是想——说明书肯定有注意事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想问的是,是不是要先对机器人进行标定,比如确定各关节实际的转角误差和连杆参数等等,这些工作一般都是怎么做的,需要注意些什么,请各位高人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C:
根据自己的要求,设定相应的参数,学习配线方式,程序编辑,尽量保持安全

网友D:
有监控软件吗?有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E:
所有的回复里面,就是周公的最有道理。使用之前先看手册,这是最简单的东西,却往往被人忽略,在找“捷径”过程中浪费大量时间,甚至导致一些危险后果。

网友F:
先熟悉操作过程,标定是非常容易的,关键是他的一些常用操作记清楚,机器人才能安全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复!要先看说明书,这个我记住了。我还想问一下,一般在标定的时候,各位是采用什么方法来测出机械臂关节实际转动的角度的呢?一般标定的精度要达到多少才可以呢?我们的项目对机器人末端轨迹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有什么方法才能保证实现高精度呢?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G(2006-02-02):
Mastering
平时一定要做好程序的备份
关键时刻很救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