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人机界面

楼主(2005-04-21):
台达PLC与人机界面应怎样配置?请指教。

网友A:
你的问题较为大略,可否详细说一下,如果只是做连接的话,HMI如果有台达PLC的驱动程序,就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多看手册

网友B(2008-10-24):
说详细一点,建立档案是选择delta dvp plc.

网友C:
!!!不会吧??没用过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