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谁见过:三菱PLC如此故障’

楼主(2005-04-21):
各位大哥,小弟在维修三菱A-PLC时,出现如下故障: A2US CPU 电源灯不亮,分别更换:CPU, 主板及电源模块。 人机界面的型号是PRO-FACE公司生产, 更换其它组件;故障依旧。 不知各位大哥有何指教?

网友A:
叫你不要用日本的东西,你还不相信

网友B:
你的输入电源有没有打开?

网友C:
电源指示灯和人机界面是没有关系的,如过你把三大块都换了,电源灯不亮,及有可能是电源没开,

网友D:
你的其他配套的周边设备有哪些? 我以前也遇到不少类似的故障,希望可以帮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