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深圳micke

楼主(2005-04-21):
我作了一个计数器!用三菱FX1S,指令是! LD X1 DINCP D200 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D200的内容,在低运行时还工作正常!高速时就停止计数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能有解决的办法呢?如果每秒有200次以上的脉冲!怎样才能正确计数呢?

网友A:
我沒有用過dincp這個指令,但我建議你先將計數數值存入高速計數器,例如:c235,運用時要注意計數信號的端子輸入不要搞錯,存入後再用mov指令將數值移到D200,你可以試下,不知有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