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采用节电器会产生谐波污染吗?

楼主(2005-04-21):
有一专门生产各种节电器的公司要为我们安装电机节电器,他如果说谐波有,但控制在某一范围内,到也可信,然而他们却声称绝无污染,没有谐波。这倒让我有点不信了。 在此。特请教各位前辈,用节电器会产生谐波污染吗?

网友A:
一般电器有 谐波失真度的技术指标值,可让其提供。 用节能器产生谐波污染吗? 这要有技术检测部门的检测来定,和有关技术检测方面的报告。 如谐波失真度值是多少?

网友B:
可以用仪表测啊!比如FLUKE 43B就可以测试出来啊!

网友C(2007-01-29):
我们是珠海华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我司产品Smartpower三相平衡系统节电器的主要节电原理是:1\平衡三相电流,电压;2\抑制高次谐波;3\调整过剩电压;4\提高功率因数. 节电率的高低取决于现场工况,而投资回报期的长短取决于1\节电率的大小;2\变压器的负载率;3\单位电价的多少. 如果有疑问或有兴趣成为我们经销商的可联系13980015250 www.huati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