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干扰问题?
为何?

楼主(2005-04-21):
我公司现使用的步进电机总是对我的传感器产生干扰,致使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哪个品牌的步进电机对外界产生干扰小???

网友A:
干扰的来源不是步进电机,而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通常买到的恒流斩波步进电机驱动器是频率为几十KHZ,电压为几十至几百伏,电流为几安的脉冲电源,其频譜范围可覆盖至射频,并且你很难买到另类的非斩波原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为你之计,我提出两个方案。 1.原有的装置不大动,加强屏蔽保护等抗干扰措施: 传感器本身尽可能屏蔽保护,传感器输出用双绞屏蔽电缆,输入放大器要有屏蔽保护和电源去耦滤波。 步进电机驱动器独立供电,除通过光耦与控制系统相连外,不得有其他电的连接。 2.如果原有的装置中的步进电机运行速度较低,也可棄原有的恒流斩波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用,自行制作非斩波原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这样有望进一步消除干扰来源。

网友B:
我曾经见过某知名品牌进口三相步进电机,只要驱动器一上电,电机不用转,放在驱动器旁边一个独立的5V开关电源的输出就会出现几十伏的尖峰电压。当时在示波器上看到满屏都是竖线,还是很壮观的。 当时,供应商的建议是外壳必须接地。

网友C:
我们用深圳雷赛的驱动器和电机,没发现有干扰的现象

为何?

网友:
几天来的试机在室内用以上方法都有效,但我的设备是在野外测试的,使用的电源是发电机供给的,且接地不方便,请问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A:
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馈线加屏蔽(用屏蔽电缆),此屏蔽 连到 步进电机外壳 再连到 测试系统外壳保护地. 从而屏蔽掉馈线和步进电机对传感器的电磁干扰.

网友D:
你的传感器是哪类的?如果只是开关量,可以考虑加个高速继电器,利用干扰信号能量低的特点。

网友E(2005-06-02):
驱动器前加一滤波器 OK

网友F:
不会有这么大的干扰,我可没有见过,我们的机床步进电机根本没有接地,好象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G(2009-12-09):
乐创的步进,我也遇到干扰问题。

网友H(2011-11-05):
干扰无法消除的,接地很关键!

网友H:
如果是两相电机,还有可以选择双绞屏蔽线。测量信号与电机距离尽可能远些,做一些隔离措施。

网友I:
呵呵,我猜测是驱动器外壳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