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MODICON PLC 的CRP模块的错误显示

楼主(2005-04-21):
系统是用的Quantum系统的PLC,而且是热备冗余的,通过CRP模块和远程CRA模块相连 保证同轴电缆连接无误,远程I/O上没有接端子,但在远程CRA模块上一直有Fault灯亮, 同时主站中的一个机架上的CRP模块不论该站是主机还是备机,该CRP模块也一直有Fault灯亮,但另一个机架就没有。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两块CRP模块互换,看FAULT是否跟着走,问题范围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B(2005-11-29):
这是由于从站上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具有断线检测的功能

网友C:
配置了热备冗余,本地机架上是不允许有I/O模块的

网友C:
配置了热备冗余后,在本地机架上不允许有I/O模块

网友D:
模拟量断线只是摸拟量的F灯亮,不会影响到适配器的,适配器报错,你可以检查一下你分站的I/OMAP里分站配好者没有,可以看一下分站是否有i/o模块没有被激活。我这星期才调完就是上边的原因引起。下来你可以看一下故障适配器的COMACT等的状态,正常该等是常亮的,如果闪烁你可以看一下具体闪几下,对照硬件书册就知道故障原因了,如果是七下恭喜你你要刷一下该适配器的firmware了。如果分站报错,可能会影响到CR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