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技术论题

楼主(2005-04-21):
本人抽出一些时间来和大家交流一下控制阀知识,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罗老师,我是搞变量泵控制的,控制阀的工艺和增益经常发生一些不确定的现象,如何从设计和工艺角度来克服这些现象?

网友B:
罗老师提出的这个题目很好,实际上控制阀在工业领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我觉得罗老师您给我们开个头吧,同行们个数起见认真讨论一下吧。

网友C:
最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
1、控制阀的选择问题: 目前,工程中普遍使用的控制阀主要是:电磁阀和电动阀。但在使用中它们均有缺陷,如电磁阀易被异物堵塞、水阻大,须长期专人维护等;而电动阀虽然无水阻,但由于需有必要的控制电路,所以,防水汽侵蚀影响使用寿命也是困扰推广的主要问题。 2、如何最大限度地克服水垢对阀门使用的影响 无论是电磁阀还是电动阀,水垢不但会造成阀门泄漏,严重时甚至会影响阀门的正常工作,所以如何消除水垢的影响,已是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

网友E:
不知道油气态流量监测阀门在市场上的前景怎么样?

楼主:
to:贝贝 控制阀的工艺要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不能在这里一一给你说清楚,希望这方面的内容还的自己亲自去查资料了.不过由于设计执行机构和使用填充材料不同造成控制阀性能差还是可以总结出其规律的:1、工艺过程里死区的存在会使过程变量偏离原设定点.所以控制器的输出必须增大到足于克服死区,只有这一纠正性的动作才会发生.2、①影响死区的主要因素.摩擦力、游移、阀轴扭转、放大器的死区.各种控制阀对摩擦里敏感是不一样的,比如旋转阀对于由高的阀座负载引起的摩擦力就非常敏感,故使用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有些密封型式,高的阀座负载是为了获得关闭等级所必须的.哈哈,这样,这种阀设计出来就非常差,容易引起很大的死区,这对过程偏差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简直是决定性的.②磨损.阀门在正常使用时出现磨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润滑层的磨损是最厉害的的,根据我们实验证实,润滑旋转阀只经过几百次循环动作,润滑层差不多可以刚刷子使用(夸张点,不然写文章很郁闷).另外压力引起的负载也会导致密封层的磨损,这些都是导致摩擦力增加主要因素.结果呢?就是给控制阀的性能于毁灭性!③、填料摩擦力是控制阀摩擦力的主要来源,使用的填料不同,造成的摩擦力有很大的差别.④,执行机构的类型不同也对摩擦力有根本性的影响,一般来说弹簧薄膜执行机构比活塞执行机构好. 3、定位器的设计问题.从设计的最初思维着想,执行机构与定位器设计必须一起考虑的.怎么来设计一个好的定位器呢?从他的重要特性就知道,必须是个高增益装置.其增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静态增益和动态增益.提高静态增益的方法是设计一个前置放大器.例如喷嘴--挡板装置.那么有朋友要问动态增益怎么获得?是通过一个动力放大器获得的,这个动力放大器是滑阀(一般).现在有人已经利用微处理器来设置定位器了.看样子阀门以后还会说话告诉咱们他哪里坏了.那时侯做维修的就简单了.言归正传.同时具有高静态和高动态增益的高性能定位器能为任何一个给定的阀门组件提供降低过程偏差度方面的最佳总体性能.

网友F:
以上对控制阀的阐述不是很详尽,只能说肤浅,其实控制阀的很多特点和问题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G:
前辈们: 最近碰到一个难题:传感器输出信号不标准,3.9-20mA,接了二次仪表后显示总是低一点。请问在现场如何来校正它?

网友H:
调节传感器的零点。

网友G:
可是传感器没有调零的功能,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I:
请赐教: 我在调试现场控制阀时,阀门振荡厉害,而且死区有点大.

网友J:
定位阀的调节是很复杂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K:
不回吧,传感器怎么能没有调零功能呢?

网友L:
如果阀门选型没问题的话,振荡有可能是比例太小引起的

网友M:
罗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弹簧薄膜执行机构为什么比活塞执行机构好吗?

网友N:
前辈们,电动执行机构(zkz510c)太灵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O:
我想请教一下继电器与泵具体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P:
我有一个问题:从罐中流出的流体,经过一个气动调节阀,要求保持恒定的流量,这个PID回路怎么做?当然管线上流量计、压力变送器都有。请指导一下!!

网友Q:
比例阀,伺服阀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to:老夫 弹簧薄膜执行机构比活塞执行机构好是从他们的摩擦力和响应时间上考虑.弹簧薄膜执行机构对控制阀的组件产生比较小的摩擦力,而且此摩擦力是比较稳定的,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而活塞执行机构的摩擦力会随着导向面和O形圈的磨损,润滑层的损失以及弹簧体的性能等级的下降而显著增加.这样一来,为了确保连续的最佳性能,活塞执行机构比弹簧薄膜执行机构需要更加频繁的维护,如果想置之不理,咱们的过程偏差就越来越大,而对一般的操作人员对次一无所知的. 从响应时间考虑,虽然要减少气室容积上着手用活塞执行机构比弹簧薄膜执行机构好,但是,由于摩擦力大而不稳定使活塞执行机构会产生更大的死区,这会通过增加时滞时间而增加阀门时间.可能有的大虾说活塞驱动比大部分的弹簧薄膜驱动不是有更快的动作时间吗? 如果对测试工作熟悉的工程技术人员会告诉你这种测试并不能说明在实际应用的过程控制情况下的阀门性能.在正常的过程控制应用场合里,阀门很少需要全行程工作的.典型的,阀门只要求在一个0.25%--2%的阀门变化范围作出响应.现在做阀门测试的工程技术人员得出一个结论,弹簧薄膜阀门组件在小信号改变方面的性能总是超过活塞驱动的阀门,而小信号改变更能代表调节式过程控制应用的工况.

楼主:
我只想在此回答控制阀相关问题,有别的问题同志可另开新题,这样分类更能找到解决问题快径,谢谢大家!

网友R:
被忽略的自力式调节阀 自力式调节阀结构简单、无电路防爆性能好,价格便宜,阀的反应速度快等是它的优点,缺点是没有电信号的输入、输出,不便于自动控制。但用于控制系统固定参数的压力、流量、温度还是不错的。 关于控制精度问题 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减压阀)在阀门行业好像真正研究的成果不多,但是在燃气行业对这种阀门的研究却很深入,最好的调压精度可以达到±1%,一般在3-5%。 自力式流量调节阀,在供暖行业为解决供暖的水利失调问题(供暖冷热不均)近几年大量出现了一种“平衡阀”也叫自力式流量调节器等,精度比较好的3-5%,差一些的5-10%。 温度控制出现了用于公共浴室“自力式恒温混水阀”控制精度高的±0.5℃,差一些的±2.5℃。

网友S:
挺热闹的

楼主:
希望有同志就选型和安装维护等等方面提问,这是咱们常遇到的。

网友T:
TO罗老师: 请问当用户需要调节阀时,怎么才能判断出他要的是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型球阀,还是电动调节型蝶阀?这三种阀的各自不同的工况都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U:
TO李军: 死区小,阀门振荡更加厉害.一般的电动阀门控制器控制精度都可以到1%,使用条件好也可以到0.5%,再高精度就是吹牛了.避免震荡可以将死区调大,也可改变控制算法.

网友U:
TO热血青年: 有的阀门定位器有4--20Ma输出,输出值都可以进行微调的.

网友U:
震荡也有可能是定位器控制模块或者是输入信号收到干扰造成的

网友:
罗老师: 我司用的是费希尔的气动薄膜调节阀,用的是机械式定位器,使用已经11年了,现在有几台阀门如果停车以后,再开车调较就无法调到零点,然而使用一段时间后又正常,这个具体属于什么原因?

网友V:
罗老师! 你好!我很高兴能看到你的文章,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帮助我们 这些使用者。

网友W:
11年了换新的吧!有一种可能就是执行器(4-20mA) 和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可能会有问题,比如说卡住了………………!

网友X:
我想问个问题: 双座阀不能用于差压较大的情况 请问:一般多大的压力算较大(高压)

网友Y(2005-05-24):
罗老师:最近市场上有没有失信号保位的阀门定位器出售呢?如果没有的,我该如何实现单作用的执行器失信号保位呢!

网友U:
"失信号保位"是不是指输入信号中断的情况啊?我们是生产电动执行器定位器的,输入信号中断后阀门可停在原位;到全关位;到全开位3种模式,由用户自行设定.

网友Y:
TO :华地科技:具体来说是气动单动作的执行机构,失信号保位,如何实现!电动执行机构固然可以失信号保位,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U:
不好意思,气动的接触不多。

网友Z:
能说说伺服气压调节阀?

网友AA:
罗老师说说,电磁控制阀门基础知识,我最近要用,谢谢您!

网友AA:
谢谢罗老师!给我们说说,气压控制阀门的基础知识

网友AB:
罗老师:您好. 我们在生产中遇到一个关于电动调节阀的问题:当管道中没有压力时,电动调节阀能够灵活开关;当管道中有压力时,阀门电动只能开,关不了;(管道中的介质为200多度的蒸汽).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是选型不合理吗

网友AC:
我处有一产品SIEMENS SIPART PS2 i/p Positioner 6DR5320-0NG00-0AA0 Iw = 0/4---20mA Uh = 18----35V Ta = -30----+80度 P = 1,4.....7bar made in france 控制气体分配工作不稳定请各位发表看法

网友AD:
居我所知电磁阀还有很多性能参数!比如开关响应时间、通断是否100%、开度问题也是一想重要参数,还有些汽车变速箱里用的模拟量电磁阀开度用频率+占空比控制,而选型时很多人对这些参数不是很重视,待购进使用后出些一些问题而影响了整个系统的性能!

网友AE:
各位朋友手头有没有丹佛斯电动阀的资料,如果有的话能否传我一份,zxmwdsj@126.com,先谢过了1

网友AF:
各位大虾: 请教,DVC6000智能阀门定位器,用375上HART通讯器无法通讯,(通讯器接上后发现不了此设备)电压为DC8.2V,而我厂其余正常的定位器,工作电压在9.9V。把一台正常工作的调节阀DVC60000定位器的电源接到有问题的调节阀定位器上,电压仍然是8.2V,是DVC6000智能阀门定位器有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请各位赐教!!!!

网友AF:
补充一点,在中控室电脑上开启阀门100%,现场只能到40%左右

网友AG:
我是一油田试采设备生产单位,现在单位要求技术更新,关于阀门我们已经定了上海阀特的产品,请有相关资料的朋友发一些给我,至谢!

网友AH:
to 容容 这种现象很正常,你把控制回路改一下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改我忘了,呵呵,哪位大侠补充一下

网友B:
TO:大马虎 上海阀特的V1000确实不错,你选的是什么产品?要哪方面的资料,我可以给你。

网友AI:
我也有个问题: 我们厂的一个单回路调节阀一旦把它打到AUTO模式的时候它的波动都是相当大的,我们只能把它打在MAN模式下运行,请教各位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控制参数,请那位老师给我讲讲这方面的问题,告诉我是为什么啊?

网友AB:
to:SEPCO123 谢谢,可以说具体一点点吗?我的是单回路控制。

网友AJ:
to; 热血青年 可以在二次仪表上把下限设定为3。9ma时的计算植。是个负数

网友AK:
单回路调节阀打到AUTO模式的时候波动大,极有可能由于PID参数未设定好,根据不同的介质应适当调整PID参数

网友AF:
fisher调节阀,(DVC6000),显示振荡曲线窄但频率快,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可能达到稳态设定值,但随之又会振荡,用375优化降低三次响应,效果不理想,同时PID由P=0.5,I=0.12 ,D=0,修改为P=0.2,I=0.12,D=0。依然不好,请大虾赐教!急急啊。

网友AL:
我公司有一套压力-温度自控仪表,选用福克思波罗80年代产品,压力控制应用分程调节,现选用新型智能仪表,但反复调节,总不稳定。后将原气动薄膜调节阀换为新型CV3型阀,稳定性有所提高,但还需经常调整,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A:
谢谢给我传的资料!很好,谢谢!谢谢罗盛来!

网友AM:
罗老师: 您好! 对于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检修请给些建议,涉及的品牌主要是Fisher和吴忠仪表厂的HTS或者HLS,谢谢!

网友AN:
我觉得对于易堵以及蒸汽阀门、高温控制的阀门或者低温介质,都显示出阀门的弱点,所以我觉得不同介质选型非常关键,否则以后故障很多,我觉得Emerson的阀门听说还可以

网友AO(2005-06-23):
何谓高压?高温?多大的压差称为高压差?

网友AO:
罗老师,对于闪灯情况,在选型时根据下游工作条件好还时根据上游工作条件计算好?在选型时应注意那些问题?在阀体选材304与316有 何区别,那种钢材较好些?

网友AP(2005-09-06):
to罗老师 有比例阀需输出1.5A电流,我现在采用的PLC最大模拟电流输出只能达到2A,请问要进行控制该如何处理

网友AQ:
to:孙建 你看能不能在气路里加装一个保位阀啊

网友AR:
to yhgao2181 电压偏低,DVC6000 9V以上才可以正常通讯,你可以先使用现场校验仪器+375来设置定位器,然后在接到控制回路上.

网友AS(2005-10-07):
你好! 我在使用FISHER DVC6000时发现它线性极差.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小中间行程的误差.如何来做. 请教了!

网友AT(2005-11-09):
TO罗盛来:

我有这么一个阀,(我认为是-10~+10V电压控制的,)但是我在给它加电压的时候,这确实是动作了,可就是不能保持住,如,我给它加上3V的电压,这动了到一定的位置后,一至缓缓缓的动至最大位置,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了,

伺服阀的型号为
TOKYO PRECISION  INSTRUMENTS

MODEL    304F-60L-20-31A

东京精密测器株式会社

网友AU(2006-07-06):
我有个分程调节的问题,一直没弄明白:就是给一个图形,要说明它用于什么设备的何种控制?图形是一阀从0开到最大后(4~12MA),另一阀开始从100%降到0(12~20MA)。

网友:
To 孙智雄
我见过一个阀门从全开到全闭(4--12MA),另一个从全闭到全开(12--20MA)的,用于温度控制系统,前者是冷水阀,后者是蒸汽阀.供参考.

网友AV:
TO:wxz_9999
你可以在AUTO和MAN 状态下均做CALIBRATION,看有什么异常出现,会不会出现EROOR什么的, 有可能是信号反馈坏了

网友AI(2007-01-02):
TO:张海珍
我们的调节阀是没有信号反馈的,我们不是用的数字定位器。

网友AW:
罗老师  怎么和你联系啊

网友AW:
罗工:
    我想提出一些关于调节阀选型的问题。
    1.调节阀的公称通经,也就是所谓的DN与阀座直径之间那些场合选择同径的,那些地方要选择异径的,以及如何确定?
    2。调节阀DN的计算要通过公式计算出CV值,再通过Cv值进行厂家对照表找对应的DN,但是在计算Cv值的时候,公式中涉及到P1,P2也就是所谓的阀前和阀后压,而且是绝对压力,那么在知道正常工作流量,温度,介质密度,阀前压力P1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确定P2,因为没有P2我们无法计算出Cv值,也就无法选择最准确的DN了。
    希望罗老师尽快给予答复,先谢谢了,其他高手也可以给出宝贵的意见,再下一定从内心感激你们。。。

网友AX(2007-10-01):
罗老师,我也很想搞清楚李雅庆提出的问题,怎样才能联系到你呢

网友AY:
TO 李雅庆;张惠
   关于你们有疑问的两个问题,如下答复可以参考.
   1.对于阀门的公称通径,在选择上没有特定的要求.一般情况下,为了减小阀门压力降对管道压力的影响,阀门的DN不能小于管道尺寸的1/2.至于说阀座直径,这个和每个厂家的阀门型号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你选择的DN100的阀门,可能很多厂家的阀座直径最小只能做到dn40了.但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阀门阀座直径的选择一定要满足工艺流量的流通要求.一般就是最大流量时计算的阀门开度理论上不能高于阀门全开度的90%,现场一般要求不能高于85%.
   2.P2的确定,一般作为厂家,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因为现场的工况只有用户或者设计院最清楚.所以这个还是请设计院或者用户提供.他们可以通过工艺得到管道或者管道末端连接设备的压力,可以作为参考压力.
    以上灼见,请参考.也请大家指证.

网友AZ:
   罗工,你好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如何选择?像温度回路控制的调节阀,一般资料上的选择就是等百分比特性,而现场实际应用中温度控制回路常用的三通合流阀又是线性特性,到底如何确定,请指教!

网友BA: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

网友BB(2009-04-10):
TO :wxz_9999  ,是不是PID参数调的不好?可以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BC(2010-12-28):
为什么开阀时,有的动静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