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压变送器

楼主(2005-04-21):
有两台honeywell的差压变送器,其中一台为std110,另一台为std120,通过香港上润WP101 配电器供电,配电器未接负载时为27VDC,接上后为24VDC,STD110这台没显示,满量程输出。另一台没电流输出,但测量正常。发回代理处修,回答说一切正常,给送还了,但装上后故障依旧,无意中将STD110这台螺丝松到,正常了,问:看说明书说配电器出来在18-28VDC应该都是正常的,这是电源问题吗?还是变送器问题?又或者有干扰?

网友A:
设置问题。

网友B:
提供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C:
问题简单: 1、WP101有没有24伏输出功能,尽量采用它的24伏功能 2、用信号发生器在输出侧加入4-20mA模拟信号,测量配电器输入侧是否有相对应的毫安信号。不对应,说明配电器问题 3、用SFC查看变送器的参数是否正确,是否处在恒流源功能

网友D:
静观其变!!!

网友E:
设置问题

网友F:
WP101有问题,这东西我用过,烧掉了一个投入是液位变送器。 他出来的DC不纯,波形不平。

楼主:
不可能是设置问题,我用的起码有50台以上,恒流源与非恒流源问题都不可能,WP101我用万用表测并没有波形不好的现象

网友G:
可能是变送器的问题,或许你两个压室进口接反了

网友H:
好象配电器的问题,你测的是变送器上的电流还是配电器的电流,好象std110某处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I(2005-05-31):
希望有更多的人出来发表

网友J:
有的配电器的另外一侧有两路的话,可能需要短接的.万一不行,找一个24V电源直接检查看是配电器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K:
很大可能是配电器问题

网友L:
找一个独立供电的24V直流电源,再找个万用表,接上差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也还排除和确定故障点,要不始终是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