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带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05-04-21):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要用PLC控制电磁阀,但我的电磁阀要求每隔1~2秒就要动一次,每次都要求PLC的输出ON250毫秒,我原来没作过类似的东东,所以有两个方案,请大家帮忙啊 1,我选继电器输出的PLC直接驱动电磁阀,但我怕频繁动作对PLC不利,优点是方便 2,选晶体管输出的PLC+固态继电器驱动电磁阀,这样又要添加成本 我的电磁阀是24V,3W,不知道各位大侠做没作过类似的东西,请大家指正,我该怎么控制最好,谢谢!

网友A:
PLC都用了,多个继电器不就是九牛一毛么?再说24V 3W的电磁阀象个玩具似的也没多大电流,用继电器输出也无所谓:)

网友B:
不用担心这方面的情况,这PLC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一定要 相信他的能力,好好的用它

网友C:
一般PLC继电器输出的容量都在2A以上,额定负载下的开关寿命都在20万次以上。

网友D:
我想你的电磁阀因该是直流的,其实两个方案都可以,不过第1种注意续流问题,那样PLC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大虾 我用的PLC,晶体管输出能带动0.3A的电流,但听说直接驱动电磁阀不大好,我的电磁阀是24VDC,3W,理论上是能驱动,但怕有什么冲击,直接用继电器输出的驱动倒是可以,就是怕频繁ON-OFF,影响输出点的寿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PLC频繁驱动电磁阀的经验啊,再次请教了,谢谢!

网友E:
我用的也是PLC驱动电磁阀,不过是没有你的那么频繁,我认为你加个固态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F:
动作的那么快,我看阀体是受不了的,常坏常坏。。呵呵

网友G:
能用,PLC受得了,不过估计阀要常换

网友H:
动作太频繁了,PLC估计问题不大,电磁阀受不了。建议采用其他方案,能透漏以下工况吗?能否换个角度看问题。

网友I:
我经常这样使用,没发现多大问题.但使用环境太差,还连续运行的话,可能会造成PLC粘点.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J:
太频繁了,电磁阀肯定受不了,PLC选什么都没关系,输出继电器最好可以方便拆卸的那种,如老和泉PLC,另外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K:
首选方案一,晶体管没问题,继电器影响寿命,如必须用继电器,PLC应用晶体管型,用中间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

网友L:
电磁阀肯定受不

网友M:
继电器输出PLC可以

网友N:
我用FX-2N(1N )MT的Y直接驱动SMC 的先导式电磁阀,没加二极管,PLC内部有过压保护哇。

网友O:
应该是脉冲阀的控制吧? 13803732851 yqingjie@vip.sina.com

网友P(2006-09-20):
推荐一款好品质的继电器
芬兰DELCON SSR
网页:www.delcon.fi  www.rebeck-delcon.cn
025-86893594-807

网友Q:
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成本也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I:
用第一种方式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用继电器输出或晶体管输出都可以,只要加一个OMRON G6B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不用发多少钱,还挺好用的

网友S:
    用第一种方式使用,简单省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T:
阀应该问题不算很大

主要问题应该在阀后面的装置吧。

比如气缸。

网友U:
这么频繁动作要解决好续流问题,继电器型PLC也可以,但最好是晶体管型的,

网友V:
这个我们经常做,一点问题也没有,plc直接带电磁阀,估计你的阀每三个月要换一次。有的哭了。

网友W:
最好是晶体管型的.

网友X:
还是第一种方法好,实用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