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r的CPU与计算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4-21):
我想问一下,b&r的CPU与计算机通讯使用的是rs232串口,计算机中装有automation studio ,通讯电缆是2,3,5对3,2,5 ,开机以后指示灯err亮。除了计算机中设置串口,比如波特率等外,是否还需要别的设置或编程,才能完成通讯。我刚刚接触可编程控制器,懂得很少,请大家多帮助,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CPU模块的拨码位置! 1。00位置(或BOOT)位,你只能下载OS(操作系统),此时的ERR灯亮; 2。非00位置(或运行)位,你可以用Automation Studio连接上,连接成功,右下角状态栏显示:CPU类型和,操作系统版本号和运行模式。 3。不同CPU类型有些差别。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我还可以向你请教吗

网友A:
您太客气了,你也可以直接致电我们公司技术支持部!

楼主:
cpu模块是cp430,拨码位置是模块上面的那个小塑料螺钉吗?有没有各模块的使用说明?谢谢

楼主:
我希望了解用微机作为编程器的有关情况

网友A:
请看Automation Studio的帮助/The B&R hardware world下面的内容,其中包含所有硬件信息。

网友B(2020-07-16):
新来学习,网上贝加莱的资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