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上位机对PLC通信的权限设置

楼主(2005-04-21):
现有两台上位机ifix3.5操作权限一样,两套PLC独立控制两套现场设备,均通过两台交换机(冗余)连接两台上位机,两个上位机均能操作每套PLC,要求某一上位机A操作一套现场设备时,另一上位机B不能操作这套设备,直到A操作完毕,请问各位如何实现这一过程?谢谢!

网友A: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或者一个SIM点用来作为标志。 正常情况下,一台机标志为真,一台为假,发令前判断标志

网友B:
plc控制设备的可靠性非常高,谁有PLc的一些资料能发给我吗? email xiaozheng3333@126.com

网友C:
一个SIM点用来作为标志 ------- SIM点数值不能保持,机器重启后恢复原始值 所以用plc的值比较好

网友D:
同样的双网冗余配置,四台上位机控制一个独立系统,上位机一台一台依次打开,第四台上位机读不上数据,而step7没有影响,是不是ifix里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