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次S7200下载的方法

楼主(2005-04-21):
有一工控朋友给我留言问及此事,我把解决方法写出来,对某些刚入门的同行可能有点用: 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载S7200程序,原来CPU里没有程序,那么可以试按以下步骤进行(仅供参考): 1有一台笔记本或工控机已做好了程序,并安装有S7200的编程序软件 2有一条用于连接笔记本或工控机与S7200的CPU的PC/PPI的数据线连接好! 3在“开始”-“设置”-“控制面板”里打开“Set PG/PC”,查看里面是否有“PC/PPI cable”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请添加! 4用数据线连接好笔记本与CPU之后,打开Step7 win3.2程序,单击软件左侧最下侧的communications,出现对话框,双击右侧的“Double-click to Refresh”会出现你所要连接的CPU型号!如果一切正常可直接把程序下载到PLC中,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没有出现CPU型号则检查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A:
欢迎资源共享,知识互相交流。大家才能都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