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net的信息,大家提供一点!

楼主(2005-04-22):
现场有大量的扫描器要接入网络,如何来实现?有这方面的经验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A:
1747-SDN还是1756-SDN?

网友B(2005-08-24):
ControlLogix 1756-DNB CompactLogix or MicroLogix 1769-SDN SLC 1747 没有用过 你说的大量的扫描器是不是Rockwell's Scanner? 如果是,你想接入什么网络?Ethernet,DeviceNet,ControlNet... ControlLogix 使用1756-ENET 1756-ENBT 1756-EWEB 接入Ethernet 使用1756-CNB 接入ControlNet

网友C(2005-12-22):
你是不是说错了,是不是由大量的适配器要接到扫描器上把

网友D:
请说清楚是什么设备型号,以方便确认,
ROCKWELL的设备网扫描器有自动替换功能,欢迎大家使用!!
华中区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哦!027-87690700~8769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