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一个简易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5-04-22):
我有一个控制灯光闪烁的控制器,电路的简易开关电源部分输出24V/40W,在使用时发现负载越轻时,电源输出电压越低,当加大负载时到20W左右时输出才到24伏。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让它稳定? 该控制器开关电源采用半桥式驱动,线路很简单,振荡部分就用了一个三极管,基极接一个电阻到电源一个电容到地,同时基极经过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和电感送到一个开关管,经过一个稳压管(反向接)一个电阻、电感送到另一个开关管,两电感是同一磁心的,穿过两电感磁心的还有一包是和脉冲变压器初级串联的。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到一开关管的发射极电阻的上,射极接地。 哪位高手知道这种线路的脉宽调制原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2008-05-23):
可能是反馈电路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