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同步电机

楼主(2005-04-22):
有一个客户要做高精度重复定位:时间和位置都有要求。用绝对式的码盘,要求每次转到同一个角度的时间差不能超过10微妙,每次转动的距离一般不超过10度。不知道有哪种可以达到这种要求。对了,转速要求在6000左右.

网友A:
用DD马达吧 , 不过很贵

网友B:
这玩意DD马达肯定做不了,转速就不行。老鼠把响应时间贴出来,“要求每次转到同一个角度的时间差不能超过10微妙”应该是对加减速曲线有严格要求,建议用高动态响应同步伺服电机,负载惯量如何,太大会很能做到。或者用进口步进加高档细分驱动器,在这种定位上高档步进可能比伺服更合适,不过为了保证系统稳定可能电机要选得较大。

楼主:
功率很小,大概100W就足够了。有人推荐了能够转动240度的电机,我得和客户再沟通。有谁知道能够任意旋转的同步电机啊,多谢了

网友C:
喔喔,10微秒?6000rpm? 加减速接近无穷大了。 难! 风险大!!利润高??

网友B:
老鼠兄,你在搞笑吗?“有人推荐了能够转动240度的电机”是什么意思?一般电机好象都能转360°吧。哈哈,有机会见面交个朋友。

网友D:
欧洲标准AM2000系列同步伺服电机 PLC编程 NC软件 电机 参数如下: AM217S-1X20 转速6000, 0.1NM 0.06KG CM2 AM3012-XCXZ 转速8000,0.48NM 0.107KG CM2 PLC编程驱动器 AX2000可联世界任一种现场总线。 供电电压 3X(230~480) 2个模拟监视 输出,4个可编程数字输入,2个数字输出。 很贵的,一般人买不起。 资料索取电邮yuan_fq@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