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对数控机床改变参数的原理

楼主(2005-04-22):
当我们通过操作面板更改数控机床某个刀补值时,CNC内部的微观是怎样实现的? 比如我们要将地址号为03的刀补值从100.00改成100.20,是不是CPU先把地址号为03号的寄存器清零。再把新的刀补值送入这个寄存器,这样的话在这个寄存器内,就有一瞬间是零的状态,也许只有不到1微秒,但恰恰这时加工需要调用此值,岂不是要出现重大尺寸偏差? 是这样的吗,有人这样说的,我不太清楚。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吧,但不会造成问题,因为在改写的过程中不会有输出动作,即CPU会先执行完这个任务才去执行其他的任务。

楼主:
感谢你的提示,我们领导说是这样的,还说以后改刀补要停机再改,真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