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4-22):
我有一台森兰变频器显示8888,所有指示灯都亮,是什么毛病,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应该是主板(CPU板)损坏,更换新的主板。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更换主板吗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机器。估计是面板坏了,换个面板试吧。主板基本上不会坏。

楼主:
型号为BT40S,面板没坏

网友C:
请问是在哪的,我这专业维修变频器,你可以看下是否那个地方接处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驱动板供给控制板的电压不正常引起,如不能自行解可打:13599171785专业维修变频器

网友D:
我有森兰变频器全套主板,价格可以商量13056660695

网友B:
故障处理: 1.把你现在的面板拿到另一台好的机器上去试,确定其好坏 2.如果面板没有问题,就是CPU坏了,把旧的拔下来换个新的试试,注意芯片不要安装反了,底座上的箭头与芯片上的圆的小点要一个方向。

网友E(2005-09-26):
无锡有搞变频器的同行吗?大家来交流交流,   手机:13921190141

网友E: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