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ID使用中的迷惑(与手册说的不一致)

楼主(2005-04-22):
我使用的PLC是西门子S7-200,cpu224,具体型号01.21,在使用PID功能块时,按照手册所说制定了起始的表地址,并将其中的相应量都赋了值,编译的时候全部正确,下载后,调节无输出,打开软件的PID调节界面,给定量,和反馈都有,PID输出却始终为0。其中窗口右下角提示“此型号PLC,不支持PID调节功能”。(如图所示) 我就不明白了:手册上说PID指令支持200全系列,编译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为何PID调试时软件却又提示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以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把错误提示放大了大家看!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 此问题困扰我一周了。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有碰见我的这种问题??? 天哪!! 欲哭无泪!

楼主:
谁能给我一段使用PID功能块的程序例子,让我参考一下。 感激不尽!! 救救我!lenovof300@163.com QQ:93408087

网友A:
你的PID后的loop是不是重复了?只能有8路PID

楼主:
没有重复,我只用了一路。loop 0.

网友B(2005-09-03):
西门子S7-200,cpu224,具体型号01.21 请用6es7214-1bd23-0xa0

网友C:
据说西门子自带的PID功能不好用,我们这边都是自己编程,使用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D:
你的CPU版本比较低,所以不能用pid自整定功能。现在的23版才支持。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E:
你可以用PID向导做一下,试试看,做出来的子程序,需要在主程序里调用一下,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