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国产名牌电站阀门选型手册

楼主(2005-04-22):
我公司自备电厂75t/h锅炉+6MW汽机选型用,特别需要电动调节阀选型手册,另需国产名牌电动执行机构选型手册。 资料请寄:南京市中央门外伏家场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计量检测中心 徐国春 邮编:210038

网友A:
热电用调节阀一般有锅炉上水(给水系统)、主蒸汽系统、疏水系统、高压旁路系统(减温减压)、凝结水、吹灰系统等,根据锅炉容量及工艺不同略有差别。对于调节阀生产厂来说不分电动、气动,主要指直通阀、旋转阀,一般调节阀是指气动直通阀。很多用户有一个误区说我要电动阀,你这是气动阀,其实用气动执行机构就是气动阀,用电动执行机构就是电动阀,这并不指阀本身。专业调节阀生产厂生产的都是气动调节阀,所配电动执行机构都是其它专业生产电动执行机构的厂家产品;而生产电动执行机构的厂家所谓的电动阀又是配生产调节阀厂家的产品。

网友B:
最好不要采用国产,毕竟电动执行器的故障率较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