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S系列PLC有移位指令吗?

楼主(2005-04-22):
请问各位大侠:   我有一F1S系列的PLC,现要实现六拍时序脉冲以驱动步进电机,根据手上的资料,需要移位指令实现这一功能,但FX手册上好象标明的是F2N和F2NC才能用此指令,F1S能用此指令吗?若不能用,用其它方案代替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移位.把字写到M的位里,通过调整M的位,再写到字,就可以实现移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