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以太网接口

楼主(2005-04-22):
最近有个课题想用B&R公司的产品 4PP120 的以太网接口连入局域网对注塑机进行远程 监控.其中4PP120作为客户端!用Automation studio C 编程!远程控制主机在Windows下用VC编程!想请叫各位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请各位高手提点建议!

网友A:
你的课题需求不很清楚,我这里列举一下PP120所拥有的资源: pp120本身有一个标准RS232串口,一个100BASET的以太网和两个USB口: 1。RS232估计在你的课题中用不上,可作编程口使用,也可用作远程监控用(MODEM); 2。以太口支持标准的TCP/IP,UDP/IP;另外PP120具有HTTP和FTP服务器功能,这意味着别人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察看PP120数据;可以发布的网页支持ASP+access. 3。USB口可以使用普通U盘,用来备份你的历史数据,或传送配方参数。文件可以CSV格式保存,用EXCEL直接打开。 4。PP120是可以画曲线的。

网友B:
B&R SH 非常谢谢你!本课题中的PP120现在是作为注塑机控制器的上位机用的!我们现在是想增加一个远程控制功能所以拟定了此方案!因为我们在之前都没有采用过以太网模块!所以对它的一些编程要求不是很清楚!我还想请问您这几个问题: 1.我们现在用的是Automation runtime 操作系统,您刚才所说的以太网功能都可以实现吗? 2.用Automation studio 编程直接采用ETHERNET.A中的函数库就可以吗(如TCPclient(),TCPSend()等)!(只要能实现数据传输就可以)! 3.操作系统软件和编译软件要不要升级!

网友A:
不要客气! 1。PP120可以跑AUTOMATION RUNTIME,也可以跑WINDOWS CE(特定型号),我前面说的使用于运行AUTOMATION RUNTIME情况; 2。你如果想作为TCP客户端用,就用ETHERNET库里的TCPclient(),TCPsend(),TCPrecv(),TCPclose()。 3。操作系统可以用AUTOMATION STUDIO V2.4下任一个操作系统(V2.65~2.67),依你的情况看,无需升级。

网友C(2011-07-13):
我现在采用贝加莱X20和上位机进行TCP/IP通讯,采用AS中的ASTcp库中的指令TcpSend()做发送指令,但是每个循环周期内,它只能发送一次,并且它是隔一个周期发送一次,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用过,我需要发很多组数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