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中D8120是怎样使用的

楼主(2005-04-22):
本人是PLC初学者,据说三菱FX的PLC中D8120的数据改写后就不能与电脑通讯,请问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的话,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你给我邮箱,我发给你具体说明,请写明你要用的目的,好吗?

楼主:
plckey30@yahoo.com.cn 谢谢

网友B:
能给我一个FX2N的通讯例子好吗。hings0534@sohu.com

网友C(2006-06-20):
able3243482@sohu.com。我想了解与不同的变频器通讯时D8120的设置。

网友D(2008-06-14):
我要,请指教!

cut100@139.com

非常感谢!

我想通过改变通信格式来做保密.可以吗?

网友E(2009-09-24):
我想了解与不同的变频器通讯时D8120的设置。

网友F:
D8120如果不是0,就不能通过232-bd和编程软件通信,但是通过内置的编程口,就是圆口,可以和编程软件通信,内置编程口和D8120没有关系。

网友G(2010-04-10):
本人是PLC初学者,据说三菱FX的PLC中D8120的数据改写后就不能与电脑通讯,请问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的话,该怎么办呢? ,我的邮箱www.xjx8868@163.com

网友H:
能给我份吗?dinglf2@chinaunicom.cn,顺便问一下,fx2n-458-bd原始D8120的通信参数是什么?我是想把通过PLC得到的数量读到计算机上。

网友I:
d8120是定义通讯格式

网友J(2010-06-10):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通讯格式是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位  那么三菱FX2N的PLC的D8120该怎样设置啊

网友K(2010-08-18):
0C81,用485BD通讯

网友L(2011-12-22):
14楼不知道还有没有需要啊你的d8120类容应该是ld m8000  mov h0091 d8120

网友M(2013-11-18):
我设备上的是:ld m8000  mov hoc87 d8120。并没有使用变频器,哪位大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N(2018-04-27):
哪位师傅告诉我速率192008位无效验停止位1该怎样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