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220V直流电源的双路冗余问题

楼主(2005-04-22):
怎样实现控制电源的可靠冗余?哪些切换装置比较可靠?

网友A(2005-06-16):
严格意义上的直流电源装置应该配备蓄电池,短时间交流切换即可不受影响。而且输出回路的绝缘(接地)监控也一应俱全。

网友B:
“二极管冗余也不行”——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