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控卡设置

楼主(2005-04-22):
在运动控制卡pci-7344的1-D Interactive 的设置中,速度设置单位为rpm,加速度和减速度的设置为rps/s,Target的设置为counts,Operation的可选项很多,有Absolute/Relative position,Velocity,Relative to capture ,modulus position,我不知道这些单位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在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时,这些选项该怎样选?谢谢

网友A(2016-07-17):
常规只需要在MAX里面设置这些信息,也可以在LabVIEW程序里面进行设置:

1)私服还是步进电机;

2)CW/CCW还是step/Driection;

3)home,limit点的电平和启动状态;

4)IO点的电平和方向设置;

5)相对模式还是绝对模式;

6)速度方式设置;

交流QQ944142155,微信LabVIEW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