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工程的选型

楼主(2005-04-22):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小项目,要求:有两个232接口,一个485接口,PLC还要外接触摸屏和工控机;I/O点输入24点,输出24点继电器,一个高速计数50K,模拟量14路输入,PT-100输入5路。对方现在出的钱太少了,请问有没有报价在10000万左右的。

网友A:
^_^,10000万,那可是一个亿,你可以买下个大公司自己慢慢研究着玩了,^_^。模拟量这么多,确实比较难办!你还是看看有没有办法用单片做做看,plc看来不行的!

网友B:
看来是一万块,PLC没办法!

网友C:
要省钱找Microtomato! 10000元肯定能够解决问题,采用VAGO的现场总线系统。 配置如下: 1.现场总线适配器一个:型号:750-342。(以太网接口(10M),用来接触摸屏和工控机) 2.数字量输入模块3个:型号:750-430。(8点24VDC输入) 3.数字量输出模块12个:型号:750-513。(2点继电器输出模块,电流2A) 4.计数器模块1个:型号:750-404。(1通道加/减计数器模块DC24V,100kHz) 5.模拟量输入模块4个:型号:750-455。(4通道模拟量输入0/4~20mA) 6.热电阻输入模块2个:型号:750-460。(4通道RTD输入) 7.RS232接口模块2个:型号:750-650。 8.RS485接口模块1个:型号:750-653。 ------------------------ 这个是控制系统的配置,控制软件可以在电脑上用“软PLC”的方式解决问题(可以使用VC/Delphi等开发,如果用商用的软PLC,那也是非常贵的,说不定就超支了)。当然有个前提:触摸屏和工控机必须由用户提供(因为光这2样东西就超过10000元了)

网友D:
10000元确实做不来

网友C:
还有个比VAGO更省钱的办法:用板卡。

网友E:
可以使用单路分时阿,需要一个采集卡和程序复杂点,那可以节约很多了

网友F:
这都讨论原材料的价钱来了,还搞什么呀

网友G:
寻CAN及RS485市场开发人员 有意请回info_fb3k@126.com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价格了,是一万左右的。谢谢大家! 用PLC真的做不了吗? 那再加两千呢? TO microtomato 你说的那个东西在那里可以找到它的资料? 用板卡的话,价格在多少?

网友H:
模拟量14路输入,PT-100输入5路 模拟量太多了,模块贵。 不过有工控机还要PLC吗,直接用板卡算了。

网友I:
www.econtrolnet.com 问题可以解决。 qq 10815405

网友I:
STC-1 : 8 DI 8 DO 8AI 1个485 1个232 STC-101: 16 DI  1个485或1个232 STC-102: 16 DO  1个485或1个232 STC-103: 4 DI 4 DO 2AI 1个485 STC-105: 6 DI 8 DO 3AI 4 PT100 1个485  1个232 请支持国货精品 RTU 010-68703353

楼主:
顺便问一下,用三菱的PLC造价要多少?

网友J:
用松下的PLC可以

网友K:
我看就用联想天工的工控机吧,价格还好,找我吧:010-81930013董国强,QQ:253098139,msn:myworks2004@126.com

楼主(2005-05-23):
to chzj125 谢谢!我最后也是用松下的做的,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有空可以联系吗?13573220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