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各位请推荐一款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5-04-22):
各位大虾:请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伺服运动控制卡,大体要求: 1.单轴伺服或者两轴的就可以了,位置控制方式(脉冲频率大于3M),不需要插补功能; 2.能接编码器反馈,最好能接绝对式的。 3.因功能要求简单,故要求性价比高些。

网友:
问一下,脉冲频率大于3M,您用什么电机和驱动器?能接绝对式编码器,这两个要求,已经不简单了,应该可以把很多“国货精品”过滤掉了。对于进口卡,绝对式编码器一般也是选件,不会很便宜。

网友A:
我公司的每款控制卡的脉冲频率都能大过3M 能接编码器,但接绝对式的有点难度。 上我公司网站看看:www.adtechcn.com 0755-26878867

网友:
如果不需要接绝对式编码器,选择会多很多。大多数控制卡都默认是接收增量式编码器信号。而且,您是接什么样的绝对式编码器?多少位?是否有SSI输出?是否有模拟输出?

网友B:
没问题,2轴+3M脉冲输出+绝对编码器输入。事先申明:各种绝对值编码器的价格不一样。英国Trio控制器MC206或者Euro205x均可实现。电话:010-62136756。

楼主:
用的是安川直驱,编码器是20位的,当然绝对式实在不行,接增量式也可以,主要是脉冲频率大于3M。 请教一下斑竹:SSI是什么信号,编码器信号是将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接到控制卡上的。

网友:
SSI是同步串行接口的意思,绝对式编码器采用这种接口把并行数据转化为串行传输,可以减少信号线的数量,减低成本。

楼主:
有SSI信号;请教下斑竹:增量式和绝对式在位置定位控制的精度和速度方面效果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选增量式算了,多谢!

网友:
定位精度和速度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绝对式可以接受更大的速度,增量式的速度会受限制(一般来说,这个限制也够用了)。

网友C:
你这款,比较合适定制核心控制部件;常见的基于高性能控制芯片的控制卡功能对于你的应用太冗余了;你所提到的几点我司都拥有这样的技术,很方便给你用FPGA定制开发达到你的要求,性价比很好。 上我公司网站看看:www.smarteer.com 0755-26506305

网友:
如果用量比较大的话,定制也许真的是不错的方式。如果量小,就看定制要多少钱了,和卖现成的产品相比,多花多少时间、精力,节省(多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