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IBUS DP屏蔽和接地问题

楼主(2005-04-22):
我单位PROFIBUS DP网经常出现网络连接不上现象,怀疑为PROFIBUS DP屏蔽及接地问题,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PROFIBUS DP网经常出现网络连接不上现象: 1、先考虑PROFIBUS DP屏蔽及接地问题; 2、可能会因为通讯线路过长,降低网速或增加RS485中继器。

网友B:
一般屏蔽是一个问题,一般接地要与其它的接地系统分开,独立接地。 如果接地系统已无法更改,可将ProfiBUS总线以及PLC的接地系统悬空即不接地,可以改良出现网络的连接的故障的问题。我有一个客户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网友C:
楼主用的是PROFIBUS专用电缆吗? PROFIBUS总线通信速率是现场总线中最快的,普通电缆(包括普通网线)难以胜任。劣质的屏蔽电缆不但屏蔽效果差,而且分布参数、耐环境性能也不符合要求。 建议: 1.使用PROFIBUS专用电缆。 2.单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双层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3.干扰严重的,可以使用铠装型PROFIBUS专用电缆。 其它情况,请来电: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D(2005-06-20):
还要考虑终端电阻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PROFIBUS专用电缆和总线连接器国产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若在1.5M以内近距离通讯可以使用。其他场合最好使用进口产品。

网友F:
使用PROFIBUS专用电缆要求"单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双层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是否仪表信号线也是这种接法,请指教!

网友C:
国家标准《GB 50057-19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年版)》第6.3.1条、《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已贴在本网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第3.6.8条有明确规定。 其原理是:1.单层屏蔽一端接地,不形成电位差,一般用于防静电感应。2.双层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此时,外层屏蔽由于电位差而感应出电流,因此产生降低源磁场强度的磁通,从而基本上抵消掉没有外屏蔽层时所感应的电压。 当处于强干扰场所特别是与强电电缆并行敷设时,推荐采用具有复合屏蔽的铠装型信号电缆!因铠装材料多为高导磁率的铁带(丝),具有磁屏蔽保护。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双层屏蔽之间必须有绝缘层隔开!即所谓的“隔离型屏蔽”。无绝缘隔离的双层屏蔽,其实质仍然是单层屏蔽! 大量工程实践表明:国产总线电缆并不比进口产品差!且具有长度可依实际需要定制、交货服务及时、价廉物美等独特的优势。 请支持国产货!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F:
首先感谢朱恩清的回复,给我的感觉您很专业,您在回复中提到的文章我都读了,感觉很实用,真希望论坛中多些象朱先生这样的人,共同提高论坛交流的水平,也为国产品牌的推广做些工作。 现在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信号线屏蔽和接地问题,不知朱先生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如能提供,将十分感激。

网友G(2005-08-14):
非常专业的文章,条理性很强,说的也很明白!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真诚的希望与您合作!

网友H:
朱先生真是一个高人,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朋友,使我们的水平迅速提高!

网友I:
朱先生真乃高人也!!

网友J(2005-10-19):
通常是可能以下几种可能, 1.红绿的线与接头接反,即差模信号接发。 2.信号地屏蔽和接地没完全接好,Rittal有标准附件,在电缆出电柜前需要将外皮拨去,将内部屏蔽层与屏蔽夹锢连接。 3.终端电阻是否接好,对于距离长从站多的,建议使用。 4.Master端本身输出信号有问题,建议用示波器检查,当波形干扰超过二分之一脉宽的时候,就会产生通信故障。

网友K(2006-01-19):
各位大侠,那位用过P+F的激光测距器,还是用总线连的,会经常出现干扰,各种接地方法都用过,依然排除不了干扰,请各位大侠发表高见!!!!!!

网友L:
您好,我是P+F工程师,您单位在什么地方,我很有兴趣了解您的情况,希望能给您提供点帮助.有兴趣请您将您的情况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的邮箱我将及时给您提供服务.谢谢!

网友L:
您好,我是P+F工程师,您单位在什么地方,我很有兴趣了解您的情况,希望能给您提供点帮助.有兴趣请您将您的情况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的邮箱我将及时给您提供服务.谢谢!我的邮件地址是:
STEVENWANG2004@126.COM
MSN:STEVENWANG846@HOTMAIL.COM
QQ:48778609
欢迎各位工控届同仁赐教.

网友M(2006-03-03):
屏蔽和接地是指的屏蔽层接地吗?

网友N(2006-10-29):
请教各位高手们一个问题:我公司现使用的是S7-300为主站,DP口连了大概50个图尔克的通讯模块,中间一共用了4个中继器,紫色通讯电缆为国产质量较好的电缆,用了两年通讯一直很正常,但是近段时间出现了问题,就是有时候DP下面的模块有时会和PLC通讯不上,从而造成整个网络的短暂停止大概一二秒钟左右,然后就正常了,但是过几天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频次不定.我从module information中的在线监控中看到有很多条该信息(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Module ok,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基本上每个模块站点都报过.我把每个模块的profibus进出通讯接头都检查了,线接的都比较正常,中端电阻也换了新的,模块接地也很好.profibus通讯速率设置的是1.5Mbps.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应该怎么去查原因呢???谢谢!!

网友O:
朱工,您好!
      我是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我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到了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在学校学的不够。
     希望能有像朱工这样的高手相助,如果可以的话请加我的QQ号码是386571175。
      谢谢!!!!

网友P(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Q(2008-06-03):
我司从事传感器,安全栅、隔离栅,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销售与工程配套服务。经营品牌有德国倍加福(PEPPRL+FUCHS)、格立特等知名品牌。
倍加福系列: P+F 光电传感器 、 、旋转编码器 、超声波传感器 、接近传感器 、 识别系统 、安全栅 等产品.
格立特系列:高性能矢量变频器、水泵风机专用变频器、通用型变频器

详情欢迎进入.chunlanautomation.com

网友R(2011-09-20):
不错,收益不少.......................

网友C:
值得注意:接地电阻应≯4Ω!否则会影响效果。

网友S:
Fast Sizer 100(粒度仪)
产品介绍:
Fast Sizer 100粒度仪可适用于科研、生产需要的粒度仪,快速、宽粒径范围、高浓度乳剂测量、低样品体积。
Fast Sizer 100是一种可在不必稀释的真实样品条件下使用超声方法得到颗粒粒径的分析仪器。样品稀释非常耗时并且容易出现错误。这种超声方法不需要使用标样校准。
Fast Sizer 100提供了灵活的测量平台,是一种理想的既可以用于实验室也可以用于工业。它具有强大的基于Excel的数据存储、报告软件,并且低维护设计。
Fast Sizer 100粒度仪的应用是:Fast Sizer 100可以用于生产工艺优化、质量检测/控制以及用于大工业和科研院所应用的研发包括如下领域:陶瓷、涂料和墨水、煤浆、半导体、颜料、食品胶体、乳剂、粘土矿石、生物胶体、造纸涂料、药物、湿磨、均一化控制、催化剂和沸石、抛光混合物、纳米分散系、水相和非水相分散系
Fast Sizer 100粒度仪不需要对颗粒粒径分布作假设;强大的、易于使用的Windows软件支持更好地分析数据;仪器很容易清洗;可适用于研发、质量控制和在线测量的设计。
德国PA公司提供广泛的技术服务以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利用Fast Sizer 100这一强大的测量系统。
Fast Sizer 100粒度仪的参数表:

技术: 超声吸收谱分析
测量参数: 颗粒粒径分布
超声衰减谱

Fast Sizer 100说明:
仪器
技术: 超声吸收谱分析
不需要对颗粒粒径分布作假设
频率范围: 1 ~ 100 MHz
超声衰减: 0.1 ~ 100dB/cm
颗粒粒径: 4 nm ~ 40 μm
尺寸: 37 cm × 27.5 cm × 39 cm
液体池
体积: 80μl
使用泵的样品体积: 50 ml (用于胶体加工处理连续性监测的流动液体池)
探头
Fast Sizer 100的探头是传感器内没有移动部件
样品性质
颗粒浓度: 1 ~ 60%(体积比)
悬浮和乳剂
其他
Fast Sizer 100可以扩展成为多感应器系统:颗粒粒径、微结构分析、表面电位、粘度、pH值、温度、电导率、固体物浓度、声速等。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