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个《变频器论坛》

楼主(2005-04-22):
FScada是一款采用.Net WPF开发的免费组态软件,功能强大,支持服务器客户端方式运行、支持浏览器运行,软件非常小巧,免安装,支持Modbus和OPC通讯协议,开发构架,采用C#.Net脚本,支持.Net扩展,是中小监控组态系统的优选方案,特别适用于组态和管理合并系统,采用.Net开发管理平台与FScada无缝集成。

    FScada提供定制开发和源码服务。

    FScada支持WindowsXP SP3,Windows2003,Windows7及更高版本的Windows。

如果你对C#.Net有了解,那么建议你选择FScada作为组态软件,开发个性化的监控系统。

如果常规的组态软件满足不了你的扩展要求,那么建议你选择FScada,利用.Net的强大功能扩展你的应用系统。

如果你们公司希望拥有自己的组态软件,那么建议你现在FScada,源码可出售。

在服务器客户端模式下,FScada服务器可以作为NT Service在后台免维护运行,客户端可以使用桌面版或者WEB版。

FScada的图形系统采用了WPF技术,保证了高效和完美的图形质量。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1346190350#category/type=0

QQ群:17066075,103946041

联系QQ:247122944

Blog主页

http://blog.sina.com.cn/fscada

论坛搞的不错,大家不妨一游。http://www.gotogk.com/bbs/

网友A:
什么论坛啊,根本进不去,是不是发错了

网友B:
http://www.gotogk.com/bbs/

楼主(2005-05-31):
没有错呀。 那个论坛还有PLC论坛、UPS论坛、现场仪表论坛等专业论坛。 还有生活娱乐方面的论坛。 没有骗你

楼主:
最近填了好多下载 AB 的ControlLogix 和 SIEMENS PLC软件

网友C:
恩,看了还行吧

网友D(2006-07-15):
  本公司有一台4极4KW变频电机(基频为25,减速器速比为71,变频器为佳灵JP6C—T9 5.5KW),使用两年后,当频率在16以下时,设备的胸辊和伏锟发生步进式抖动,频率越往下调时抖动越厉害.对此,我们判断为电机效率下降,原因是电机驱动力不够或驱动力矩不稳定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购了一台4极7.5KW的变频电机(是另一家变频电机制造厂家生产的,基频为25,减速器速比为87,变频器为佳灵7.5KW),安装好后一试,频率在32以下时产生步进式抖动,根本不能使用.经测试:运行频率在25时,电流为6.7A,电压为380V.
   现向各位高手请教,此种抖动是否是驱动力不够引起的,还是谐振引起的?或者是两者皆而有之,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网友E:
是否频率越低抖动越厉害?可能是变频器缺相.021-56718366

网友D:
LHB8495:
谢谢你的指教!
4KW的变频电机是频率越低抖动越厉害,但7.5KW的情况不一样.
检查的结果:变频器不缺相,手感7.5KW比4KW抖动的厉害.

网友F:
还不错!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楼主(2008-11-06):
网址改成了:http://bbs.gotogk.com

网友G(2009-04-14):
紧急招聘:软件设计工程师(变频器)及研发经理(变频器),这二个职位月薪都在10K~15K,工作地点都在闵行七宝,单位要人很急,欢迎推荐有意人士。
1、均需要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及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英语要求;2、软件设计工程师需要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研发经理需要8年以上;
3、熟知工控行业及工控产品开发。4、通晓变频器控制电路、驱动电路、主电路设计及变频器软件设计流程,能够使用汇编语言编程。
5、熟练掌握主流单片机及DSP设计系统,熟悉数电、模电、电力电子、开关电源、变频技术及电机驱动,单片机软硬件编程,电路设计等。
6、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富有责任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强。7、知识面广博,有全局观和远见。善于规划、沟通与协调,敬业负责,富有钻研和创新精神。8、月薪10-15K,七宝上班。
联系方式:13764148841 QQ号码632790633 简历请发pristineunicorn_2008@126.com,所有职位信息http: //vampirelord.blog.sohu.com

网友H:
ICQQ.本人前些时候调过一台和你一样的数控.

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时修电机的也在.我也在.你知道原来的参数吗.

变频器的你都改过哪些参....

QQ95516368

15967733801小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网址改成了:http://bbs.gotogk.com

这个对

网友J(2009-08-16):
请教我的一台变频器送上电没显视板子直流电源没里面的接触器没吸是怎么回事

网友K:
常州瑞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业务范围可提供以下维修维护服务:

•A)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通用变频器、专用变频器、软启动器、 直流调速机、AC伺服驱动器、不限品牌与型号。
•B) 专业维修种类工业控制计算机、PLC、触摸屏、DCS卡件、运动控制器、数控机床控制系统。
•C)专业维修各类进口设备专用控制电路板、电气控制系统、整机系统故障诊断。
•D)专业维修各类高频电源、开关电源模块、工业仪器、仪表、 传感器、变送器、大中型工业UPS。
•E)专业维修各类进口离线在线分析仪表、模拟测试系统、化验 及实验室专业分析仪器。

常州瑞琥变频器维修中心
公司及维修中心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富强北路清凉茗园3-13号
电话:0519-83117916 手机:13776846689
传真:0519-83117926
网址:www.igbtdrive.com
邮编:213000

网友L(2009-09-23):
500KVA干式变压器

大功率变频源(芬兰)

逆变源400KW、负载电流1600A
输入交流380、输出交流440V

1 额定输入电压,输入电源为三相380V/50HZ 工业电源(交流电压允许波动范围由323V至528V)
2 额定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可根据用户需要,提供多种单/三相电压等级.
3 额定输出频率:60Hz/50Hz(可任意转换)或400Hz
4输出频率精度及稳定度:输出频率误差≤0.01Hz;稳定度<0.01%(0-100%负荷变化时输出频率不变)
5输出电压稳压率:静态<1%;动态<3%
6 50%负荷突加/减时输出电压瞬间变化<5%,并且在0.5秒内恢复到额定输出电压.
7 变频电源过载能力:每十分钟允许有一分钟超负荷的过载电流为1.5倍额定输出线电流.
8 输出起动瞬间峰值电流:每二十秒允许有二秒的峰值电流为2.5倍额定输出线电流.
9 输出跳闸保护电流:跳闸保护电流为了方便群众倍额定输出电流.
10 变频电源输入电流总谐波失真THDi≤65%(符合欧洲标准).
11 变频电源输入功率因素:>0.95
12 变频电源整体效率≥85%(100%负荷).
13 输出电压波形总谐波失真度:THDu<2%
14 输出电压波峰系数:CF=1.4
15 绝缘级别和温升级别均为:F级
16 保护功能:对输入输出电源有完善的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缺相、逆变器和变压器过热等保护功能,(保护阈值任意设定)考虑对不同船舶的用电负荷的控制,当输出负荷容量达到一任意设定值时发出预报警信号,以便控制用电负荷。
17 显示功能:通过输出智能表可对电源输出频率、三相电压平均值、三相电流平均值、三相线(相)电压、三相线电流、三相不平衡度、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等参数显示并对有功功率电度进行统计计量。

(静)变频电源与(动)变频电源的比较:
采用电力电子开关器件(IGBT)作为功率变换器件,通过SPWM正弦脉宽调制方式实现交一直一交的(静)变频电源,由于其效率高、节能、输出电源频率和电压的稳定度和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特点,现正逐步替换传统发电机组和采用电动机带发电机发电的(动)变频电源,两者比较有如下几点差别:

预购从速价格面议

联系方式:027-87028637 陈先生

网友M:
上海晟昱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169号6楼
邮编: 200436
电话: 021-36039966-533 13764886956 唐楠
传真: 021-66527755
EMAIL: tnnanyang@126.com
开户行:工行市北工业新区支行
账号:1001149909300003952
税号:310108797065812
行号:102290014992

日立SJ200系列变频器

SJ200 系列--智能矢量型智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最新技术
1HZ时200%以上的高起动转矩——无须变频器参数调节及电机参数整定即可以实现最佳的高转矩、高精度的矢量控制

功能丰富——扩展应用领域
* 第六代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
* 端子与操作面板的有效性可通过DIP开关自由切换——无须停机进行参数调整
* 增强的PID功能
* 风扇ON/OFF功能延长风扇使用寿命、降低变频器本体能耗
* 零间距安装
* 智能输出端子可以延时动作及逻辑运算功能
* 内置制动单元
* 模拟设定计算功能
* 模拟输入选择及模拟量输入断线检测功能
* 三线保持功能
* 载波频率自动降低功能
* 先进防跳闸功能
* 内置滤波器

日立变频器SJ700系列

高启动转矩高效运转并且调试简单,可方便调试复杂的电机定数,实现0.3Hz200%以上高启动转矩。

1.应用于升降机构,即使0Hz指令也能确保足够的转矩——即使速度指令为0Hz也能确保150%的转矩,最适用于启动时从低速开始需要瞬时大转矩的起重机等升降机构。
2.过电流抑制功能、过电压抑制机能大幅度加快变频器内部演算速度—— 根据负载不需要调整必要的加速,减速时间,减少跳闸的发生
3.一个按钮可以实现变频器输出紧急停止——不通过变频器的CPU、通过硬件回路关闭输出,可以实现安全可靠的紧急关闭动作。
4.微浪涌电压抑制功能(申请了日、美、韩等国专利)
5.再生制动回路(BRD)的内置功率扩大到22kW。
6.搭载EMC噪音过滤器
7.内置零相电抗器安装DCL。
8.采用长寿命部品、风扇、电容等器件产品寿命10年以上,寿命诊断功能会发出寿命预告信号,在故障发生前接到信号进行维修。
9.模拟输入断线检测功能。
10.智能输入端子响应时间设定。
11.智能输入端子脉冲读取。
12.可编程功能——1024步 省略PLC成本。
13.端子排可与SJ300系列互换。

L300P 系列 风机水泵型变频器

※主要特点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11Kw-132Kw)
◆自动节能运行功能
◆瞬时停电重起动
◆电网电压自动稳压,保持输出稳定◆电机热电阻信号输入 (PTC)
◆CE,UL,cUL,C-Tick 认证
◆操作面板标准内置可调电位器,面板可观测输入功率
◆智能输入/输出端子可分配多种功能
◆内置PID功能及3线运行功能
※主要功能
●V/f -特性多达7段自由设定
●加减速过程中,可分段改变加减速时间及加减速模式
●可进行2套运行参数设定
●RS485 接口标准内置,预留 2 个选件接口
●三路模拟输入:0 ~ 5V, 0~10V, 0 ~ 20/ 4~20mA, +/-10V
●三路输出:0~10V (模拟),4~20mA(模拟) , 0~10V(脉冲)
●结构紧凑,接线端子、冷却风扇及DC BUS电容拆卸方
SJ300系列 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

高性能矢量型变频(0.75Kw-400Kw)
32位日立 SuperH (SH4) 微处理器
0.5Hz时 200% 起动转矩
0Hz时 150% 停止维持转矩(小1级电机)
模糊运行自动设定最佳加减速时间
具有专利技术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2台电机同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运行
电机常数在线 /离线自整定
"实时补偿" 实现低速平滑运行
电机热电阻信号输入 (PTC)
主要功能
日立 P/PI 转差调节
第2和第3套运行参数设定
电网停电后受控减速停止
3线运行功能
V/f -特性可分7段自由设定
0~5V, 0~10V, 0~20/4~20mA, +/-10V 模拟输入
0~10V, 0~20/4~20mA 模拟输出
RS485 接口标准内置,预留2个选件卡
全球标准 CE, UL, cUL, c-Tick认证
结构紧凑,接线端子、冷却风扇及DC BUS电容拆卸方便

网友N:
变频器 何谓电压横转矩 请那位老师在百忙之中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