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谁比较了解可视对讲系统呀

楼主(2005-04-22):
能不能系统的谈一下可视对讲系统,我正在做这方面的论文,有没有详细的资料给我参考一下,小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给你一点参考。 3.1对讲门控系统 在基本系统基础上,只需增加相应室内对讲分机与单元门口对讲主机就可构成家庭可视对讲系统。 每户可配置1台可视对讲分机,每个单元门口配置1台可视门口机,中心配置1台对讲管理主机、1台发卡机和视频管理器。每两个智控箱配置1个视频分配和一个信号隔离器。 系统具有如下功能特点: (1) 数码按键,按门牌号呼叫住户; (2) 感应卡开门或钥匙开门; (3) 室内机控制开门:来访者在门口机上访客,住户通过室内机开启电控门锁; (4) 遇到断电,自动启动后备电源,对讲开门部分有备电; (5) 门口机可复用为巡更点,此功能可省去巡更系统投资。

网友B:
创 世 纪 滨 海 花 园 可 视 对 讲 系 统 方 案 设 计 说 明 一、系统说明: 本系统针对创世纪滨海花园的建筑特点,采用数字式楼宇可视对讲系统,四栋住宅楼宇各设置一部门口主机,并同时与管理处的管理中心主机连网,实现三方通话对讲,紧急报警和综合管理的功能。 系统采用目前韩国最先进的COMMAX系列可视对讲器材,容量大,功能强,系统成熟,工作稳定,精益求精,使故障率降至最低,极大减少了工程后期的维护,具有优异的性能价格比。 二、器材特点: 1) 住户分机为壁挂式带4寸扁平CRT的黑白显示屏,使用交流宽电压(93V∽253VAC),低功耗。分机带开锁、图像监查、外 出通知、呼叫管理中心四个功能键,可外接紧急报警按钮。 2) 门口主机内置1/3寸B/W CCD广角摄像机,摄像角度可调,自动对焦,LED红发光二极管光线补偿,即使在夜晚摄取图像依然清晰。 3) 木琴音呼叫,声音悦耳动听,大小可调,高品质语音处理电路,消除啸声及噪音,通话清晰无失真。 4) 采用高信噪比、高增益视频分配器,提供较强的视频信号,补偿信号的线性衰减,保证每户分机均有较清晰的图像。 5) 数字编码,双向选通,保证通话的独立性、保密性,个别住户分机的故障,不会影响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三、系统功能: 1)可视对讲与双工通讯。住户与门口主机这间,住户与管理处之间,管理处与门口主机之间,实现三方对讲双向通讯。另外住户之间也可通过管理中心主机进行通讯对讲。住户可无声监视门外情况。 2) 三种开门方式。访客呼叫住户或管理处,住户及管理处人员可按遥控电子锁开门,并能自动关闭,住户返回时可以密码开门,或使用RF感应卡开门。 3) 通过门口主机可现系统的编程设置,访客只需输入房间号码便可将自身影像传至住户分机,以便住户辨别访客身份,决定是否与其通话或开门。当住户不在时,访客呼叫管理中心,实现出入受到管理中心的控制。 4) 管理中心机可管理9999户,具有时钟计时、报警、分机编码、储存、翻查、转呼等多种功能,大屏LED显示,可显示呼叫住户的房间号码,3KM通讯距离,6芯总线制布线,可与保安部连网。 5) 住户分机可选功能。电话功能:背光键盘,免提按键,常用电话号码速拨,20秒可电擦除语音因体录音;画面自动存储功能(16幅);入口识别、确认;可外接扬声器,紧急呼叫;外出显示,住户无人自动转保安部。门口主机有模拟型及数字型,LED数字显示,防水金属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