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问题

楼主(2005-04-22):
在松下驱动器和交流同步电机组成的伺服系统中, 选用分辨率为2500p/r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我就不明白反馈到驱动器中的信号为什么要4倍频,为10000p/r?? 特请教大家。

网友A:
能4倍频的,肯定不会是2500p/r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应该是增量式的。 四倍频,基本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方式提高了系统的分辨率,当然要用。

楼主:
多谢刘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