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机器设备的水平的调整

楼主(2005-04-22):
如何对安装的机器设备进行水平的调整

网友A(2005-06-18):
水平尺就可以了

网友B:
机器的水平调整,是安装机械过程中最基本的要求标准,楼上两位讲的是,调整过程中使用的度量工具,在实质操作中要根据设备大小形状,把测量工具放到设备的各个适当位置,看气泡的指示位职来进行调整,(记住气泡的运动方向是向高处走的)调好丛向还要调横向。大型设备要有五个检测点即;左前左后,中心,右前右后等。

网友C:
需要工具:1。水平仪。2柜式水平仪。3。水平尺。4。合象仪。5。2个百分表加二套磁性底座,杠杆。6。标准轴心棒。 测量 1。X轴水平度,与Y轴垂直度,轴向跳动和窜动,定位。 2。Z轴与y轴垂直度,水平度。轴向跳动和窜动。定位。 3。Y轴水平度,跳动窜动,箱体和主轴的垂直度 总之机床测量很复杂,它的读数要测量好几个点,最后算出它的平均值,最后还要做个坐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