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加热的问题!急!!!

楼主(2005-04-22):
我们单位的电镀设备。要求通过电加热管(三根并联的)给镀液加热。继电器完好,三相电完好,不缺项,可是温度就是不上升。三根加热管的阻值为150、70、80。到底是什莫原因导致不加热?

网友A:
功率不够

网友B:
好像坏了,是不是三相角接?好像阻值一样才对70.80.或75

网友C:
是否电液槽热损失太大,供给的热量没有散掉的大,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帮您解决。

网友D:
看一下三相的电流,看一下是否工作.不过感觉电阻有点大.

网友E:
可能有损坏了.因为你刚开始安装的电加热丝是肯定均衡的,一般三相的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F:
鄙人经验:最好的馊主意:拆下来逐一通电试试,注意不要触电。

网友G:
可能是加热管的问题

网友H:
应该是加热管的问题!!!

网友I:
三相负荷不平衡,可能加热器烧坏了,

网友J(2005-05-23):
加热管肯定有问题。

网友K:
这样阻值的加热管功率太小,不足以加热镀槽。

网友E:
加热管的导线要不要用耐热导线啊?用什么规格的 能指点下吗?

网友L:
阻值150的有故,换掉后保证能正常工作。 70欧左右的发热管是接380V电压的,是三角形接法。正常应该电阻差不多。测量电流看是否平衡,正常应该是相等的。 。

网友M:
有电阻说明电热管没坏,检查温控器,电路,计算功率大小,热损失是否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