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ADVANTECH PCA-6155V工控机显示器黑屏,重启OK,一会儿又老样子!

楼主(2005-04-22):
一台ADVANTECH PCA-6155V工控机,带PHILIPS 17‘ CRT 显示器,最近在运行时常出现黑屏,工控机运行正常,现确认显示器无问题,显示卡上还有一RS232口与PLC连接,以及一个PS/2的键/鼠口,不知道是卡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哪位大虾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2010-10-20):
1:研华的键盘鼠标是需要通过Y线连接的,每个接头都是有标识的,首先确定键盘鼠标是否接反。
2:由于货运的野蛮运输,导致的板卡松动,cpu与主板接触不良,建议用户重新拔插板卡测试。
3:主板可能存在游离电子,建议清除cmos跳线测试。
4:测试电源的12V输出是否正常。
5:最小系统法测试,确定最终的故障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