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128MR的数据采集

楼主(2005-04-22):
现有三菱FX2N-128MR,如何将数据传送到控制室的工控机中(与PLC距离一百米左右),FX2N-128MR有几个通讯口?各是什么?直接用RS485传送好?还是用双绞线传送好?

网友A:
可以考虑用485,也可以用最新出来的FX以太网口

网友B:
FX2N-128MR只有一个通讯口.PS2形状的圆口(RS422).

楼主:
那就是说要想用485的话,就得用转接器了?

网友C:
加一个RS232BD,直接从PC上写VB程序读取PLC数据。

网友D:
你需购买FX2N-485-BD型RS485通信板一块。

网友B:
对,买个FX2N-485-BD板好,才200多块钱,转来转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