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高手:关于三菱PLC编程

楼主(2005-04-23):
最近搞PLC编程,碰到个问题,就是对测量量转速进行指数处理,而指数是大于0小于1,我用的PLC是三菱FXIN的,请教高手如何实现?

网友A:
请问转速多高,三菱PLC有一个计算转速的指令去查一下SPD

网友B:
用一句乘法指令。

楼主:
怎么乘啊,是小数指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