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600故障

楼主(2005-04-23):
ABB600接地故障,一启动就出接地故障,脱掉电机依旧,功率模块方面原因已排除,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们这种情况碰到很多.都是模块的触发角短路.要先修复驱动板.可以来电13625837915

网友:
输出缺相

网友B:
查看99组的设置-标量控制?

楼主:
目前怀疑是NINT43有毛病.

网友C(2005-11-14):
你检查一下CT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