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旋转机械转速的方法.

楼主(2005-04-23):
请问:测旋转机械转速的方法. 我目前知道用电涡流、光电传感器,还有转速表,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霍尔齿轮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B:
编码器!QQ364835881 www.guanzhong.net

网友C:
看测量的精度如何?如果要求不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接近开关外接一个二次仪表,很经济,也很实用.

网友D:
光电编码器,磁性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磁性(霍尔)传感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都行。我们不仅可以提供编码器,还有进口转速表,计数器等。敬请垂询!021-64859191-311 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