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

楼主(2005-04-23):
请教各位专家,我想做一套变频设备,用来控制锅炉送风机,怎样采集信号,需要采集什么信号?先谢了 。

网友A:
最好把工况讲清楚。

网友B:
听来你是想做成是自动控制的。因为你是用到锅炉的鼓风机上,首先你应知道风量和哪些参数有关。依我本人的看法,只靠检测一个信号是不够的。还要的有关参数:烟道的烟气含氧量,炉排的速度(同时和煤质,煤层厚度也有关),同时还要和引风机的速度有关,炉膛的负压。我想只靠变频器本身很难实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