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有无MODBUS接口组件

楼主(2005-04-23):
求助:西门子S7-200有无MODBUS接口组件 ?

网友A:
看错了 应该用200的自由口协议自己写

网友B:
求助:怎样用电脑给三菱FXIN PLC加密。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Devefoper version.7.08j(SW7D5C-GPPW),先谢过了。

网友C:
自由口通讯

网友D:
s7200编程软件中有MODBUS协议库,可以很方便的通过S7200自由口支持MODBUS RTU,不过要占用较多的PLC资源。可参考S7200系统手册或在线帮助获得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E:
我行我秀说的对,可以从网上找到对应的工具包.安装后就可以使用.我用过.免费

网友F(2010-03-16):
s7200编程软件中有MODBUS协议库,可以很方便的通过S7200自由口支持MODBUS RTU,不过要占用较多的PLC资源。可参考S7200系统手册或在线帮助获得这方面的内容

安装一下库就行

网友G:
S7-EM239是16路模拟量扩展模块,支持MODBUS协议,与S7-200兼容

网友H:
200无须要硬件组件。

软件的话 他有MODBUS库程序。

网友I:
S7-200 能支持MODBUS主站与从站,所以,MODBUS协议常用S7-200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