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编程

楼主(2005-04-23):
请问各位:我想用B&R的以太网模块与Windows 2000下的应用程序进行通讯!但我查看了一下B&R Automation studio 的帮助文档!发现与以太网模块有关的FBK有两个:Ethernet library和Ethsock library!我不知道是该选用哪个涵数库进行编程. 请问哪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Ethernet Library的涵数库,什么时候该用Ethsock的涵数库,它们两者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有个疑问:在SG4系统中,是不是在调用Ethernet Library 的涵数库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调用Ethsock函数库!如调用TCPCLIENT()时,系统会自动调用SOCKET(),去建立一个SOCK连接?(Windows下用VC 的WINSOCK 编程) 多谢各位!

网友A:
1。ETHSOCK是以太网的标准形式(象socket,winsocket一样),ETHERNET是B&R在SOCKET 上打包后的库,以便于编写程序; 2。一般情况下,只需用ETHERNET库即可。如果希望了解标准以太网的通讯细节,用ETHSOCK; 3。SG4中,以太网功能是内置的,ETHERNET库函数的实现是通过掉用内置socket来实现。

网友B:
多谢 B&R SH

网友C(2011-07-13):
引用 网友A:
关于1。ETHSOCK是以太网的标准形式(象socket,winsocket一样),ETHERNET是B&R在SOCKET 上打包后的库,以便于编写程序; 2。一般情况下,只需用ETHERNET库即可。如果希望了解标准以太网的通讯细节,用ETHSOCK; 3。SG4中,以太网功能是内置的,ETHERNET库函数的实现是通过掉用内置socket来实现。

我现在采用贝加莱X20和上位机进行TCP/IP通讯,采用AS中的ASTcp库中的指令TcpSend()做发送指令,但是每个循环周期内,它只能发送一次,并且它是隔一个周期发送一次,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用过,我需要发很多组数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2019-10-10):
高深的话题啊,刚刚学习,难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