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假:磁性开关信号能够直接进DCS?

楼主(2005-04-23):
汽机主汽门的位置信号,采用的是HONEYWELL的磁性开关。 因为没有相关的资料,不知道能否作为DI直接进DCS呢? 好像它输出的信号是0-24v电压信号。。要加转换吗? 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能,勿需转换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 能具体讲讲原理吗?就是DCS怎么识别这个信号?

网友B:
开关量信号,一般由DCS供电,开关闭合时为1,断开时为0。

网友C:
当然可以,和别的开关没什么区别呀,你看一下I/O模块的手册上不写着么?只要符合它的接线要求,就怎么接都成啊.

网友D:
我想问一些SIGNET仪表中8550-2仪表的relays,OC开关如何连接的,以及4~20mA在PLC中是如何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