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一个稳压电源,但是没有没有经验

楼主(2005-04-23):
我想作一个稳压电源,但是从未接触过,没有经验。 想作一个带有+5V(5A)、-5V(1A)、+12V(1A)、-12V(1A)的电源供平时学习用。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一份

网友A:
“+5V(5A)、-5V(1A)、+12V(1A)、-12V(1A)的电源供平时学习用” 你买一个现成的PC机用的AT或ATX电源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线路图你可在网上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关键词“at电源电路图”后得到。 如果你非得自己做一个不可,就把买来的电源拆成另件,再用他重装,保证比一个个买另件还快还便宜。 自己制作或修理开关电源请注意,最好使用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否则当心220V有触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