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存储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5-04-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通过定时中断读入的模拟量想存起来,存10个值的时候再求平均值,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来存这10个值,我用到表了,不知道这是不是能够解决,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MOVB 15, SMB34 ATCH 0, 10 INT 0 LD SM0.0 MOVW AIW0, VW0(略) RETI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来做采样, 每次采样后把值累加10次再除以1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