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涡街流量计位置正确与否

楼主(2005-04-23):
我安装了一台涡街流量计,离泵口较近,泵启动时有一定的震动,请问大哥大姐这是否影响流量计的精度

网友A:
加一个橡胶环减震吧!

网友B:
最好远一些,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不太大。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安装流量计要跟泵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才不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D:
1、震动当然有影响 2、有足够的直管段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装涡街流量计有足够的直管段,但是由于被试产品的原因,一直有抖动,所以无法测试准确的流量,望大家能给予解答,多谢了!

网友F:
上游的阀门\弯管\控制阀\缩径管\扩径管都可能造成信号干扰,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上游留10-25D下游留5-10D的直管段.

网友G:
如果想用得好,就不要在这种场合装涡街,看你有情况,测液体用电磁好,如果不导电,只好用孔板流量计了! 我厂主要生产涡街流量计,孔板流量计,电磁流量计! 有何问题可以多探讨!

网友H:
那问下孔板流量计可以远传嘛?价位在什么位置上啊!两端用软连接应该可以吧!我们这里也是这样!震动比较大!当时工艺方面人的设计的,现在不好解决了.

网友I:
如果您打算装在那个位置,首先您的选型就有问题,涡街的缺点就是怕振动,而你却.....其次,安装流量计必须保留一定的前后直管段,你没留测量肯定有误差,再其次您安装在泵旁很容易有干扰的!

网友H:
我们这边有些地方需要进料非常精确,2000升不能差一升!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好呢!!!

网友I:
呵呵,你说的流量计好像不存在呢!!

网友J:
即便是先进的质量流量计也只有±0.15%误差,老牛,你认为会达到2000升差1升的流量计吗?

网友H:
呵呵!我还没查到!不知道有没有!那至少现在看来是没法用流量计了!精确度最高只能到0.15%嘛?谢谢

网友K(2005-09-23):
肯定有,涡街抗震根本不行,一震动肯定有脉冲,有脉冲涡街就能感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