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 变频器控制的恒压供水压力信号不稳定,!

楼主(2005-04-23):
请教各位朋友,我做了一个变频器控制的恒压供水,可能是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不恰当导致压力信号不稳定,请各位指教:在做次类控制的时候,取压点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网友A:
1\不要怕麻烦,彻底解决压力变送器的问题,安装到 合适的位置 其实 越凑呼越麻烦 2\ 加大变频器的积分时间 和小波过滤

网友B:
其主要原因在 壓力變送器的電磁兼容不好,80%的壓力變送器都是的,特別是用在恆壓變蘋,我公司有一種用在這行業10多年,很不錯的!有需要聯繫 13764937735 鐘

网友C:
到底是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了压力变送器,还是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不好,要查清原因在做决定。

网友D:
加个小气压缓冲罐

楼主:
好长时间没上网,看到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的支持,。可能是安装位置不好,或者是供水管道与泵的功率不匹配导致,管内流体不满,第一次做,真是很麻烦的。

网友E:
变频器控制的恒压供水压力信号不稳定的问题主要来自变频器运行时的干扰,请在供水压力变送器与控制器之间加个信号隔离器即可。

网友F:
你的压力信号不稳定是什么意思?你如何观测到这一信号的不稳定? 要说变送器位置不当那只是测量压力值的偏差问题,这问题通过校正就可以解决,不是大问题,不用改变安装位置;假如是输出压力(变送器)和实际压力(你应该还有一显示表)不等,那就是变送器的问题了,这要考虑信号干扰和变送器本身的质量

网友F:
所有泵全部打到工频试一下,看满足扬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