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用电脑软件如何加密

楼主(2005-04-24):
求助:怎样用电脑给三菱FXIN PLC加密。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Devefoper version.7.08j(SW7D5C-GPPW),先谢过了。

网友A:
打开程序,点开-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改变.(N)-执行........OK?!!

网友A:
打开程序,点击工具栏-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改变(N)-输入密码-执行-OK了吗?!!!!!!

楼主:
我试过了,但他总提示关键字设置错误,请从新输入。我该怎摸办,请大侠们在指点一二。

网友B:
打开程序,点击工具栏-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改变(N)-输入密码-再將PLC置於STOP模式-执行-OK-再將PLC置於RUN模式即可!

网友C(2006-06-11):
我们公司能解三菱fx全系列密,不破坏原程序。0531-87961936 山东济南
Email: zhangxunl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