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源

楼主(2005-04-24):
这里的智能电源,只是我的构想吧! 现在家里数码产品、小家电都有外接电源和电池两种供电方式。而每个产品都需要专配的外接电源,从而导致家里的外接电源越来越多,又不通用。现在的电池又多半是充电电池,充电又需要充电器。好麻烦啊! 能否做一个智能电源,能够自动适应每个用电器的电压、电流要求啊?还能作充电器用啊? 这样就可以只用一个电源就 能解决所有的用电器要求了。节约资源啊! 有多大的可行性啊!欢迎踊跃讨论!

网友A:
可以,但是由于各电器对电源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各自的说明书上都讲要用专用电源,否则坏了不保修,另外自动适应每个用电器的电压、电流要求不好做到,手调可以

楼主:
手调的话,就很容易实现的 要做傻瓜式的那种 大家可以突破思维 大胆探索 我知道很难 但难,并不代表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