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的参数转换问题

楼主(2005-04-24):
求助: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控制两台电机时不能进行参数转换?但将主回路停电重起就恢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开关量输入控制转换第2电机参数,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05-06-09):
修改参数后没保存

楼主:
我一台ABB(DCS502B)运行正常,但是面板显示电流为0,同时端子电流输出也没有,是不是CPU控制板坏?谁有?谢谢!

网友C:
我对ABB DCS500系列的直流调速研究了五年,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研究.我的E-mail:caoxh@zpss.com

网友C:
"三信变频器维修中心"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你在DCS502里面的参数设置错了,好好看看电流设置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