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信捷TP560L通信及界面密码的制作

楼主(2005-04-24):
求助各位大侠。 不知哪位用过此触摸屏。现按其用户手册上设置了通讯参数。但下载后,老是显示“正在通信”。还有在制作过程中,不知从哪调出打开“口令设置”窗口。 在此先谢谢各位的打救了。!!

网友A:
你不是吧,你的通讯电缆对不对呀,要是通讯电缆不对的话就是通讯参数设置也不行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和我们的公司的人联系:0510-5134136

楼主:
我的电缆可是你们提供的。界面上的参数也对过。没什么不对的啊。

网友B(2008-02-23):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先来查一下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针脚对应是不是按照下面的做法:
信捷的屏        西门子200PLC
   4  ------------  3
   7  ------------  8
确定接线以后我们再来分析是通讯的参数设置,一般我们的参数是默认的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有时个可能是电缆的问题,200和信捷的屏我也用过两次,自己做的线,还不错